飞利浦192e1驱动板这样改能用多久?

楼主(2017-09-02):
故障:通电---黑屏一两秒---亮屏,这样反复
预测:灯管问题。实际问题是驱动板主控IC  NT68667问题。
维修过程:拆机之后先测试灯管,正常。测量电源板各个电压正常。然后觉得奇怪,把屏又对接上,正常。试了半天一切正常。很无奈。接上按键板问题依旧。(一般测试屏我不接按键板)。 测量开关键电压1.9V到3.3V来回跳。测量按键是好的。测量IC  125脚电压也是来回跳。心想IC内部故障了。误认为按了开关键拉低了3.3V。 但是不接按键板 IC 125脚是3.3V,这点我想不通,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我心想你带不动负载我给你加个上拉电。看看效果如何。结果好了。正在测试中。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大神请指导。顺便问下,什么样的帖子才能加精??

网友:
测试几天没问题的话  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精华帖子 要求 案列分析清晰 图文并茂 理论明确 且案列相对有特点  之后联系饼哥就可以加精了

网友:
可以和客户说不接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