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米罗 TFT185W80PS 不加电

楼主(2017-09-02):
TFT185W80PS 不加电,量电源板5V 电压已供到驱动板上,驱动板3.3V 1.8V电压也已产生,主控芯片没有短路,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在论坛找了半天,一个下了是128K的,一个是257K,差点气死,没办法,花钱买个,贡献给大家 715G2904-2-2 TSUM1PFR-LF

网友A:
刷上程序你的机器亮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上程序你的机器亮机了?

那当然。。。。。。。。。。。。。。。。。。。。。。。。

网友:
不亮也不会发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当然。。。。。。。。。。。。。。。。。。。。。。。。

液晶显示器程序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程序导致不加电的遇到过的还是相当少的

网友:
程序导致不开机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