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20E 带TV版 无显示故障解决

楼主(2017-09-02):
LENOVO B520E 开机无显示。本机配的专用电源,无法用电流表。用了个最简单的办法,插上网线观察网线灯是否会亮。本机加电后自检基本通过后网卡两个灯都亮,基本确定主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后来试刷TV板BIOS后机器亮机。附上TV板的BIOS.

7811P B520E-TV板BIOS.rar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既然亮机了 就传个亮机图  更有说明力

网友:
你这个太另类了,发技术贴最好是带上图片,做到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