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P9PLUSWIFI、蓝牙打不开

楼主(2017-09-02):
顾客送来一个P9PLUS描述WIFI打不开,灰色状态,点击有反应,但会瞬间变灰,拿机测试,WIFI和蓝牙都打不开,顾客又让检查下电池,说是WIFI坏了以后待机时间比原来短很多,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WIFI模块出现问题导致的,芯片是博通的BCM43455,直接取下换新的故障解决,赚点小钱,当时顾客在跟前没好意思拍照片,给大家提醒一下,华为的部分机器出现这问题概率挺高的,很多去售后都是让换板,其实一颗芯片就搞定了,售后吃肉,咱也要喝点汤不是

网友:
确实,华为有几款机型,wifi模块容易坏

网友A:
用的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用的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用的有铅的还是无铅的

用的有铅的锡浆,咋了?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有铅的锡浆,咋了?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有铅 不容易虚焊吗     低温的  低温的

网友:
WiFi和蓝牙功能都集成在WiFi模块里,都打不开基本上就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铅 不容易虚焊吗     低温的  低温的

这个倒没怎么研究过,主要是市场基本上就这么一种锡浆是常用的,其它的都没怎么用过,下次去搞点试试

网友:
WiFi和蓝牙功能都集成在WiFi模块里,都打不开基本上就是WiFi模块的问题

网友C:
我有个VIVO X520A也是这样,准备刷机不行,就换WIFI模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VIVO X520A也是这样,准备刷机不行,就换WIFI模块了

这种情况刷机肯定不行,明显的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刷机肯定不行,明显的硬件问题

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不行,等芯片回就换芯片,谢谢师兄指教

网友D:
华为的WIFI信号弱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WIFI信号弱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有问题

弱可以刷机试试,如果问题依旧,那基本就是芯片工作条件或者芯片自身存在问题。

网友(2017-10-12):
嗯学习了,还没有遇到无线打不开的机子

网友E:
可以啊!多来些通病捡钱啊!!!你们修一下报多少钱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多来些通病捡钱啊!!!你们修一下报多少钱啊 ?

国产报不上价,我报了180,大差不差吧

网友:
小米5遇到过这种问题两台,一台更换wifi模块即可,另一台发现wifi使能接地,这使能信号cpu直通wifi,拆了wifi和cpu还是接地,应该是板内短路了。

网友F:
那请问你的配件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呢。我一点配件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请问你的配件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呢。我一点配件都没有

市场上专门做内配的都有啊,虽然现在做内配的不太多了,但是这种还是可以买到的

网友(2017-11-13):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安卓机很少修

网友:
楼主有心分享,如果有PLUS更好,谢谢。

网友:
楼主,你有遇到过P9 PLUS电量不准,充电时能充电但数字停留,关机一会再开机才能显示数字增加,
P9 PLUS主板有电量计吗?或者说查哪个信号?

网友(2017-12-20):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都打不开基本上就是WiFi模块的问题了,学习了

网友:
先软后硬吧 碰到vivo的刷机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为的WIFI信号弱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有问题

信号弱一般天线的问题吧,跟wifi模块应该没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