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u2412mb显示器通电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7-09-02):
刚开始是反复重启现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  板子12v和5v都有是驱动板问题吗? 驱动板网上也找不到  哎

网友A:
不至于吧   网上没有嘛    你是不是找错了  又一次我我找显示器的驱动板  我在淘宝网 怎么搜索  都没  后来我专门卖deell商家  他们告诉我  我吧信号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   网上没有嘛    你是不是找错了  又一次我我找显示器的驱动板  我在淘宝网 怎么搜索  都没  后来 ...

有是有没货啊    等了几天了客户·也等几天了、

网友B:
这款显示器 DELL 免费提供三年上门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显示器 DELL 免费提供三年上门服务

2014年 1月的    维修站我都知道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正常    灯不亮 肯定驱动板的问题了呗  找MCU刷一下看看

网友:
先刷个数据试试,不行找下图纸强制开机看看

网友:
线测量一下12v5v是否稳定,再就是可以找程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