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华硕K40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7-09-02):
今天来了一台华硕K40IN笔记本,插电待机电流为0.03A,按开关没反应,这种机器开关坏的很多,以为可以捡个便宜,报价,拆机。测试一下开关,确实是坏的,马上换了一个,还是不开,不会吧,慢慢把整个电路板看了一下,,一下子明白,二修机,BIOS被刷过,EC被处理过,南桥的晶振也被换过,量了一下,晶振的两个脚还短路了,郁闷。看来只是一步步查,先把BIOS刷了,在论坛上找遍了,也没有K40IN 2.3版本的BIOS。我的电脑也只有2.0的版本。先刷上再说,刷上。还是不行,3.3V和5V的待机都有。奇怪。后来测试到EC的PM_RSMRST#没电压,这个电压是由100K的电阻上拉提供的。华硕的机器的电阻坏的特别多。换了。PM_RSMRST#的电压出来了,一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幕,耍眼了,花屏,不会南桥也有问题吧。这是单桥。再换,客户可能就不修了,后来想到BIOS的可能,但是2.3 的版本没有,后来找了个2.2版本刷上去,居然可以用。装上直接开机进系统。坏的电阻是EC晶振边上的100K排阻。附上图片。

网友:
华硕没有电路图楼能快速找到故障点技术可以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有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有用,就给我加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
ASUS机  都没图纸    这都能修好   厉害了楼主!

网友:
又是华硕的  最烦华硕了  得看点位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这机器看到二修我都直接换板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的很 不稳定还   修过好多

网友:
最不喜欢华硕的机器了  没有电路图 不好修理

网友:
华硕机器遇到这么多问题我早就不搞了、

网友:
没图纸   能修好  楼主技术可以的

网友:
厉害了,信号级维修,楼主厉害。。。。。。

网友:
咋不发个EC   PM_RSMRST#的电路图呀

网友:
华硕没有电路图楼能快速找到故障 看来楼主还是老司机了

网友:
花屏 居然也和bios 之间有关      系

网友:
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佩服佩服........................

网友:
华硕我见到几回可以通用的了,换汤不换药

网友(2018-08-31):
不好修 我的话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点位图6666小小白还不会使用点位图呢

网友:
没图纸的很难修

网友:
能找到排阻确实厉害,
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此地 学习了 华硕都爱坏排阻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阿

网友:
要我早换板了 1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经典的教程,下次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