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20B 不通电

楼主(2017-09-02):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一台神舟优雅Q128B 故障现象  按开关无触发 于是果断拆机 ,
测开关按键有3.3v  按下开关无跳变  打开图纸 测EC8512E工作条件第3. 47. 127脚供电正常,第14脚复位3.3v正常,128脚时钟OK,125脚开关进,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南桥供电  时钟OK ,刷BIOS后,故障依旧,     回过头来测EC48脚输出到南桥的电压只有1.6v ,不正常,应该是3.3v才对, 查48脚电压来源,发现R74上拉电压电阻没掉,怀疑电阻问题,强行上拉为3.3v ,还不行,回头查EC LID正常  Acin无电压,查Acin  它是由PU3的12脚发出点,经电阻pR518进入EC,经万用表测试短路,去掉pR518 ,再测PU3连接EC端短路,Acin EC端接3.3v待机,测一切正常。

网友:
论坛上下载的资料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A:
好厉害啊,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啊,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可以报名迅维的相关培训 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