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

楼主(2017-09-02):
故障:开机触发到0.5 0.6 0.7 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此种故障多为缺少电压所致。测量各大电感瞬间只有PL10 PL13电感无电压。根据always668的说法: 第一步切断VRON信号,不在掉电,装回电阻。第二步:断开ICH_PWROK信号,也是不掉电。ICH_PWROK只到南桥。判断是南桥问题,更换全新南桥后故障依旧。晕了。后来无意中测到网卡旁边的L21电感短路,阻值只有10几欧姆。拆掉网卡后,顺利亮机。网卡AR8152-A 和-B的在此机器不通用。能发现网卡,插网线没任何反应。

网友A:
哈哈。 有时候按时序修,还不如 三板斧 来的实际。。。速战速决。。 三板斧 一看,二摸 三测。。。

网友:
我是测到PLTRST#信号,网卡芯片的第2脚不正常后才测量小电感阻值的。

网友:
无意中都能修机,厉害了楼主!!!

网友:
不是修机  非要一上来就要按时序走的  起码简单的要先弄一弄   没准就好了呢  就像楼主一样

网友:
仁宝的板不采集PG信号的,按这方法行不通吧

网友(2022-02-06):
引用 网友A:
哈哈。 有时候按时序修,还不如 三板斧 来的实际。。。速战速决。。 三板斧 一看,二摸 三测。。。

同意,三板斧来一遍,不行等有时间再按时序修,一个一个测时序真的浪费时间,有这个时间都修好几台了,挣钱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