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z400ec 程序,机器不充电到不跑码

楼主(2017-09-02):
机器不充电,郁闷的是拆机刷bios后不跑码啦!换桥。刷bios都没有用。附上淘宝bios

la9061p rev2a.zip

网友:
这个是4m 和2m的bios    哪个大神有EC内部程序麻烦传一下

网友:
不行了上宝网买吧  买剪板的带程序的就好

网友A:
用原机 的合成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机 的合成一个不就好了

我传的就是淘宝买的。我要的是ec内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