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1S 论坛上看到一例同故障没解决的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7-09-02):
板号VIUU4 NM-A121 REV:1.0
故障现象,拆掉电池和COMS电池,插电源触发亮机进系统都正常。电池识别不到,不能充电,但是电池可以放电。
以上情况下开关键都是没反应的。长按无法关机。

插上电池不触发。

类似ASUS的AC_IN_OC# 排阻不良的现象。
论坛上有一例,但是没解决。

此机EC为BGA形式 IT8519G,外挂EC程序U17已刷,故障依旧。

有修过此故障的大佬吗?分享下经验。

补充:现在开关机正常,电池可以放电,但是识别不到电池不充电。

网友:
插上电池不处发,那就按照不触发来修

网友:
难道这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换过了吗

网友A:
不触发的时候  就查触发信号  和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时候  就查触发信号  和待机电压

这主板只有点位图,明天下载了查下ACIN。

网友:
youga 爱坏EC  可以定个EC试试  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触发就查一下触发需要的那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查充电电路,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没搞过这个                                  我直接和客户说接电源用就行

网友:
重点  看下  充电电路

网友:
bga封装的ec已经出现故障机了啊,以后觉得电脑维修越来越复杂了gba封装的怎么查信号啊

网友:
电池隔离管  有没有问题  充电电路

网友:
修这种机器你只有在他不正常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思路去修机。正常的时候你测那里都是正常的,

网友:
重点在BAT总线  这种故障一般拆掉ESD管就可以  如果是认电池正常 那么一般是充电PWM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