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ft3i 主板还有一个电容福利请收下

楼主(2017-09-02):
联想CFT3I 主板,不触发。实测1.8VSB短路,这个电压经过电阻R243 后进入CPU,取下R243前面阻值正常,确定CPU有短路。报着试一下的心态加电烧了一下。果然有惊喜。看来这个主板又给大家多发一个电容福利。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这种都是直接不修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cpu上电容短路:funk:

网友:
直接烧到cpu身上啦,楼主厉害,艺高人胆大

网友:
AMD的这种小CPU   上面的小电容 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这种通病已经修过很多台了,amd这种CPU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A:
看来不仅仅是RTCVDD,连1.8VSB待机都有短路,应该说AMD的CPU耐用,还是说联想这散热器坑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仅仅是RTCVDD,连1.8VSB待机都有短路,应该说AMD的CPU耐用,还是说联想这散热器坑人?

当然是散热器坑人了,要是没有那层黑棉,估计也不会坏

网友:
             应该是黑海棉导致电容氧化变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散热器坑人了,要是没有那层黑棉,估计也不会坏

不过也是好事,知道通病修起来也顺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是好事,知道通病修起来也顺利。

哈哈刚刚又修了5台这样的机器,4台RTC电容短路,一台1.8V短路,100到手

网友:
这个板其实好修无非就是cpu上电容漏电,或短路,短路会不触发。

网友:
CPU上面的电容,,都能烧出来,,,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刚刚又修了5台这样的机器,4台RTC电容短路,一台1.8V短路,100到手

4台才100,好便宜啊,我一般45的同行价,

网友:
这种板子估计每个维修人员都碰到过吧。电容漏电海绵导致的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厉害了楼主,没用过烧法,有时还真有用。

网友:
这个1.8VSB是待机给桥哪个模块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台才100,好便宜啊,我一般45的同行价,

唉,三线城市电脑城不好做啊..............

网友:
也就是这2个电容容易短路,归根到底还是 散热器坑的

网友(2017-10-30):
引用 网友C:
4台才100,好便宜啊,我一般45的同行价,
晕死修4台才100块搞毛哦 我同行都是60一台啊 刚才去帮人家下个手机监控软件 搞完我要走,那老板说来给你200路费 。所以说真的客户很重要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板子就有参考了,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