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是DAOTWJMB8D0 开机不触发在线等指教

楼主(2017-09-02):
待机0.001 按下开机键0.012 神舟战神K620C-I7D2在线等 请大神指教
不触发

网友:
触发电流轻微变化 估计这板子电压还没有出来 建议你根据时序查下电压

网友:
看上去可能两个原因比较大要么桥挂了,要么待机电路不正常,一般转换信号没出来。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一下电压吧,这种情况电压还没有出全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桥的工作条件,不上电好修呀。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 ,你最笔记本的条件都没说清楚 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