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7420笔记本不认网卡,usb不识别

楼主(2017-09-02):
经典故障秒杀:DEll灵越7420笔记本,故障是USB接口不能使用,但在DOS下可用进pe下系统不能使用u盘,网卡和无线网卡都不识别,排除系统故障,排除BIOS和供电外围,果断换南桥SLJ8C(HM77),测试OK,另付上原机备份bios

句容诚信电脑 -5 带迅维的LOGO 还说原机备份的

网友:
一般BGA下应该可以ok,基本都是先bga不行再换新

网友:
你这BIOS   上面带着迅维的LOGO  明显是在论坛下载后 又上传上来的   还说是原机备份的

网友:
     要合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