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不过保护隔离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7-09-02):
    X201I插电0.001,不过保护隔离,测量U39 TB62514FG 没有发出-PWRSHUTDOWN公共点电压开启信号,实测U39的59脚供电19V,57脚7.4V,58脚0.04V,看起来正常但还是换了U39,故障依旧。  把-PWRSHUTDOWN信号的R815电阻摘掉,发现U39已经发出3.3V,是被后级拉低了,查去处一路开启19V,一路去开启3/5V芯片TPS51222,先摘掉Q22,开启电压正常产生,更换Q22还是一个吊样。
  直接飞线把Q22 D/S极短接,19V出来,U39发烫,-PWRSHUTDOWN信号电压为0,28V升压电路不工作,只有19V,再次换了U39还是一样,陷入迷茫。

  想到-PWRSHUTDOWN信号去了3/5V芯片,把3/5V芯片连同上管拆掉,插电19V出来、U39发烫、-PWRSHUTDOWN信号电压为3.2V正常了,遂更换51222,还是一个吊样不过保护隔离。
   拆掉51222的3/5V上管,插电19V出来、U39发烫、-PWRSHUTDOWN信号电压为3.2V正常,先装上5V上管没什么变化,51222各工作条件电压均正常,5V电压没出,再装上3V上管,又恢复到不过保护隔离的初始状态,测3.3v电感阻值164,3.3V直通道桥,阻值也算正常,不放心烧了了一下,也不短路。

   就是这个问题,没思路了,求大神指教!板子虽然不贵,但是技术跟价值无关,我只想修好它!看了N多帖子,终于明白是28V升压电路没工作,导致Q50不能完全导通满足供电而引起保护,升压电路上的东西全换了,明天再订俩芯片来试试

网友A:
这个板子升压电路很容易出问题,换掉升压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升压电路很容易出问题,换掉升压电容试试看

电容都换过,电阻阻值也正常,二极管也是好的啊

网友B:
          升压28V 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28V 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

二极管没问题是好的,U39的基本条件都测过

网友:
这机器很绕的,首先你要知道IBM的时序才好修,

网友C:
撕开无线网卡旁边的贴纸你就会看到腐蚀    把短路的电容敲掉     腐蚀的线还有电阻接好这块板子就好了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撕开无线网卡旁边的贴纸你就会看到腐蚀    把短路的电容敲掉     腐蚀的线还有电阻接好这块板子就好了      ...

升压电路上的东西全部换过,也没有断线,升压只有24V,始终升不到28V

网友:
这机器很绕的,首先你要知道IBM的时序才好修,   ibm我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