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IH61M主板的维修经验分享(已修复)

楼主(2017-09-02):
前天接到一同行送修的机器,联想联想启天M7300 版号为IH61M,称开机无显示,结果拿到我这一通电,居然没问题,就将机器放在这边测试,后来测试了几次均无显示,大致句判断为BIOS故障,就到网站上下了2个BIOS刷上,悲催了,还都是无显示,论坛逛了一圈,也没找到相关的故障,后来自己睡了一觉醒来,好像看到过一片文章记得是CPU边上的一个电阻导致的,就是找不到了,就下手往那边测试去 了,发现R10电阻的另一端没电压出来,就把电阻换掉,开机测试,好了,再关机,开机测试了20几遍,均正常,终于修复了,分享给大伙,有遇到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电阻真接坏得  真不多见  会不会是电阻虚焊了  有这个可能哦

网友A:
那个r10是什么信号,还是什么电压,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联想有一款什么机子忘了,集成CPU,不过内存是CPU上的一个电容坏了。遇到了3次

网友:
像是核显相关的元器件。莫不是核显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r10是什么信号,还是什么电压,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R10电压没过去,CPU上有一路电压没出来,就是靠近这个电阻这边的电感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电路图是cpu复位三极管的一个上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