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P236-M-52Z1版号VA30-HB 13334-1M 448.02B16.0 ...
求ACER P236-M-52Z1版号VA30-HB 13334-1M 448.02B16.001M BIOS

楼主(2017-09-02):
求ACER P236-M-52Z1版号VA30-HB 13334-1M 448.02B16.001M BIOS程序,那位兄弟有呀?或者手上有此
笔记本
?
笔记本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BIOS芯片本身问题换了一块BIOS芯片,坏的BIOS可以读取BIOS程序,但刷的时候报错!按开关不触发,把原BIOS写到换的芯片中可以开机了。奉上原机BIOS程序
ACER P236-M-52Z1版号VA30-HB 13334-1M 448.02B16.001M.zip

网友(2018-10-12):
我的能开机触发,电流到500ma后没反映了,刷来看看

网友(2018-12-18):
我今天也有个触发到0,23a,测bios2脚只有下降上升波形,只有先刷个试试了

网友(2020-10-27):
几代的U呀 听说这款分四代和五代不然刷上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