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6531S 上电0.23

楼主(2017-09-02):
今天修到一台HP 6531S的机器。上电流表开机0.23A 测量主板 没有CPU 供电。。其他供电都有。。查图纸看CPU供电芯片。。5V供电正常。。EN没有。。查看图纸 这个EN是一个叫U4的 8脚IC发来的。应该是3.3V..现在只有0V。。测试了一下阻值。发现阻值非常低。。看这个U4发来的信号  到了CPU 供电芯片。。还到了 EC。阻值这么低。。直接单独接了一个2V多的电压上去。。摸着EC有点热。。。就找个料板拆了一个上去。。  再开机 电流就上去了。。。机器可以显示了。。。

网友:
这个信号电流也不大  EC咋还短路了呢  无语

网友:
我看的印象最深的是拉了一个2v电压过去你拉过去之后电压出来了嘛。还是你拉过去之后发现ec发烫然后你就换ec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SMSC的EC是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