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维修吗?

楼主(2017-09-02):
我的好几个固态盘,可以认盘但非常卡,有维修好的案例吗?
好多人说要刷固件,???????
一点都不懂,谁有资料的,谢谢
希望在固态盘维修入个门也好

网友:
好像听说要看固态硬盘的 主控芯片和对应的程序

网友:
有坏道吧

网友:
固态盘这种问题好多还真的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了,目前貌似没有办法吧,除非找出坏的颗粒换掉

网友:
我这也有好多,,有的话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找到对就应的量产工具~重新开卡!

网友:
固态硬盘好多都是固件问题,还有些不认盘主板上贴片电容问题遇过几个

网友(2018-03-19):
固态硬盘没怎么学过有没有人学过的。教下,主要是软件这些工具程序吧

网友:
是啊,我这里也有好多个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我也想了解维修固态硬盘了,因为未来固态硬盘维修是趋势呀

网友:
有的话希望可以分享一下。没找到相关的资料信息啊

网友(2018-04-25):
掌心闻学了

网友:
哪里能下载到固态的量产工具。开卡工具太难找了。

网友:
或者哪里有卖这种工具的。能帮忙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8-06-01):
相比机械硬盘的维修,固态硬盘的难度增加不止一点点呢。。

网友(2018-08-17):
首先需要确定你的盘是什么控制器的,SMI和phison的我基本上可以处理

网友:
用hdtune检查下。如果有必要进行量产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