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3TD触发上CPU掉电

楼主(2017-09-02):
ASUS P5P43TD触发上CPU掉电在触发也是掉电.....拿下CPU触发不掉电...问题在CPU供电上...看到供电IC旁有只小八脚iC拆掉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那个小8脚是干什么用得  超频的?

网友:
那个小八脚ic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用,为什么有问题先拆它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P45主板   也是这个故障   明天去研究下

网友:
具体是干神马用的啊,有个芯片型号也好啊

网友:
看到好多这样的帖子想请问那是什么电压呀为什么取掉就会好呢。

网友:
又是这个小8脚,UP6262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