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21s笔记本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能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7-09-02):
接手一台惠普笔记本,电池开机正常,插适配器不插电,拔电池用适配器开机电流到51毫安不走了,插电口指示灯也不亮,怀疑短路,没有找到图纸,于是去淘宝购买了一套图纸,根据原理查找电路,发现一处微弱的痕迹,用表打,发现断路,原因是pd 35 保护管击穿短路导致,由于没有此管直接拆了没有上,飞线一试,可以开机。于是就这样马虎完成。

惠普 4421s 笔记本QUANTA_DASX6AMB8E0-MV-DIS.zip

点位加图

网友A:
这个PD35   直接拆掉就好啦  还飞线干嘛

网友B:
这个三极管应该和电容类似吧 拆除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C:
呵呵  楼主电子基础还要多看看啊 ,要不你得多备点线呢,所有连载同一点上的线都通的不断不用管 随便连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PD35   直接拆掉就好啦  还飞线干嘛

版主 问你个问题怎么经常回复了没金币也没积分啊  ,都说多回复 多发帖 ,回复了也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 问你个问题怎么经常回复了没金币也没积分啊  ,都说多回复 多发帖 ,回复了也没效果,

怎么可能呢   这个版块回贴   只有下载分  不加金币   金币要到别的版块回复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这个版块回贴   只有下载分  不加金币   金币要到别的版块回复才有

我骗你干嘛 我又不缺金币和积分,只是回复了有时候没有奇怪,我回复楼主的时候没有,回复你的时候加了1积分一金币,  反正我也就是顺道反应下情况, 我不会在这个主题你面回复了  要不有灌水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应该和电容类似吧 拆除应该就可以吧

线路断了,拆掉不飞线 ,开机电流51毫安,几秒后恢复待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楼主电子基础还要多看看啊 ,要不你得多备点线呢,所有连载同一点上的线都通的不断不用管 随便连也可 ...

看是没有断,表打到中间还有19V,,可是到点了,就0.45V,,不是断路飞线干嘛?还好手机有放大功能,不然真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骗你干嘛 我又不缺金币和积分,只是回复了有时候没有奇怪,我回复楼主的时候没有,回复你的时候加了1积 ...

我每次回复都有啊                  可能是你网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问你个问题怎么经常回复了没金币也没积分啊  ,都说多回复 多发帖 ,回复了也没效果,

我也不清楚,你问月饼大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应该和电容类似吧 拆除应该就可以吧

是拆了,有点类似稳压管,估计是超压保护的。为了找它 还在淘宝买了一套版号一样的图纸研究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骗你干嘛 我又不缺金币和积分,只是回复了有时候没有奇怪,我回复楼主的时候没有,回复你的时候加了1积 ...

你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家都有 你咋没有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哈哈

网友:
为了图纸,必须加分。估计是pd35短路  烧了线 开路了   楼主花了心思的  那个id就是适配器检测的信号 i2c总线 没有id数据是不会充电的 不开机是dp35信号短路保护了  是这样么

网友:
这个机器的PD35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电源不开机基本就是PD35坏了啊!

网友:
这种老机器我们这里维修可能也就一百来块钱高了客户也不会维修了吧。

网友:
HP4421s的PD35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电源不开机基本就是PD35坏了,拆了不装就行.........

网友D:
稳压的 这种管子有时候你电压正常也他会击穿

网友E:
HP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很典型的例子

网友F:
大哥 这个图纸论坛有很多的 而且重复的很多资料  PD这个是通病翘掉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 这个图纸论坛有很多的 而且重复的很多资料  PD这个是通病翘掉就可以

我在论坛没有找到,还特地去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很典型的例子

我遇到的不多,毕竟我们这里是小地方,修的人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的 这种管子有时候你电压正常也他会击穿

电压没有超也击穿说明还是质量不好啊

网友G:
是自己查到的话就不容易了,别吐槽飞线了

网友H:
EN .技术还不错。。。。。......

网友I: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这个是通病惠普

网友J:
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要飞线呢?

线断路了,不飞线,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这个是通病惠普

大家遇见的多了就成通病了,也是hp采购采购的材料不合格。

网友:
直接拆掉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EN .技术还不错。。。。。......

谈不上技术,仔细看有烧痕,不细心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太好了,正好需要,学习中,辛苦了,谢谢分享。

共同努力共同 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自己查到的话就不容易了,别吐槽飞线了

有图纸方便点,为了查,我在淘宝买了一套这个版本的图纸,根据原料锁定部位。

网友:
已经断路烧掉了线路板,不飞线不插电池开机只能50毫安左右徘徊。

网友L:
适配器不能开机吗?待机待机是否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适配器不能开机吗?待机待机是否正常啊?

待机正常,电池可以开机,不能充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拆掉也没事啊真是搞不懂你们的操作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对楼主的技术深感佩服。。。。

网友G:
楼主要死能把根据原理查找电路这个原理说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死能把根据原理查找电路这个原理说出来就好了

用电池能开机,说明电脑除了电源、充电电路、BIOS,等都是正常的,重点查电源与充电 电路啊。根据各个电压电流,再判断就好了。

网友M:
一边是接地,干嘛还要飞线?感觉是多此一举!直接摘掉不就行吗?

网友N:
HP笔记本好多都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边是接地,干嘛还要飞线?感觉是多此一举!直接摘掉不就行吗?

你遇到同样型号的机器,你就拆掉这个电容试试能否开机!我也不傻,能开机何必还要到处找一颗电容焊上去?你有疑问可以问月饼大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HP笔记本好多都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充电的

我也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过这个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也怀疑过,比较遇到过,找原装的适配器试过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