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道一款fm1的主板映泰的,跑吗跑d4不动,重写bios没用

楼主(2017-09-02):
今天修道一款fm1的主板映泰a75mg的,跑吗跑d4不动,重写bios没用,后来上内存打值卡,发现3.3vspdvdd无,反面明显断线,飞线3.3v解决

网友:
晚上有反了是cpu有相供电不对,换掉驱动芯片jiuok

网友:
厉害啊,小白向楼主学习,还有好多不懂得

网友:
楼主还真是666呀,反了一下就换芯片。

网友:
又是内存的spd电压断线导致的

网友:
除了刷BIOS 对台式机硬件一窍不通

网友:
这款映泰FM1好像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主板反面我过细看下

网友:
估计是内存接触不良 烧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