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显存

楼主(2017-09-02):
一张GTX560 1gd5 花屏
扫描错误 D通道 D16-D23
换了三颗显存和重植核心也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换显卡芯片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定位错了,我也不是太了解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定位错了,我也不是太了解这个

我下来测就是哪颗,,,,3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芯片试试看

换了个gf114 400的也不行。。。。。。。30字

网友C:
刷了gtx560ti的BIOS好了。。。。。。。3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gtx560ti的BIOS好了。。。。。。。30字

显卡我没有修过,刷BIOS程序好了也行,不过走弯路了

网友:
哈哈, 你这个同行蛮好玩的啊。。。。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