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维修,待机电流0.004

楼主(2017-09-02):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80,去掉电池插稳压电源,待机0.004,  ,不开机,电流好像不正常,拿掉电源,测下3V与5V阻值发现5V短路 ,于是用烧鸡大法,用手摸到反面某处电容发热(看图)  ,拆掉些电容后不短路了,待机正常0.008,此机修复,放上亮机图片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子经常碰到,一般烧机都可以烧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5V转换的地方吧。。。

网友:
5v转换电压吧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修机就是如此简单。有些机器会让你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就这样被你秒了啊!你真牛逼啊!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被你秒了  厉害了

网友:
电容问题    我喜欢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只要是多雨季节,空气湿度达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事就比较多了

网友:
这种本子就是捡钱的  学习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