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配件成本速修联想B490 板号LA48 MB11264-1M 入水一例。

楼主(2017-09-02):
     接收到一台进水已经风干了的联想B490独显机一台,板号LA48 MB11264-1M。

    用洗衣粉水清洗干净后,补上该补的件,有些腐蚀了就用风枪吹下来重新上锡焊回去。

    清理干净后用低电压跑电流,慢慢升高至19V电流为0.012A,测量3V5V线性和待机电压正常后按键开机跑0.4A,10秒后掉电至0.012A。测量S0状态下快速量度:显卡供电芯片PU4701)1.8V供正常 RUNPWROK(PG)为0V 内存供电(芯片PU4601)1.5V正常,RUNPWROK(PG)同样为0V 。

    分别单独断开各自的PG,发现是由内存供电PU4601第10脚拉低引起的。由于手上没该芯片,果断割断该引脚,只用PU4701的PG后通电亮机。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

网友:
楼主厉害,熟悉原理以后方便改装

网友:
这个焊接的是比较一般啊。。。。。。。

网友:
我只关心洗衣粉的w问题,为啥不是洗板水

网友:
洗衣粉水   没毛病

网友:
怕不稳定 。。。。。。。

网友:
楼主老师这么牛,跟谁学费的,我也去呀,好好学着

网友:
可以啊,进水这么严重也修好了不错

网友:
看着很NB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就是PG导致的呢?

网友:
学习到了断开PG也可以亮机的啊。我都会等到芯片发货回来。学到了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你修好这个机器真的是没有用一个零件啊!楼主技术真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回帖小心被版主抓住打P股。。。。。。

网友:
供电正常 ,只是PG信号 不正常   ?

网友:
还好楼主走运,估计客户也知道没插电池,严重点供电全烧嘞

网友:
断开PG也可以开机,楼主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这个修的好,楼主思路可以啊,收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要仔细观察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就是一个PG拉低,我前天接一个进水的,19V短,待机3V短,网卡烧个洞。

网友:
楼主修这机器赚大了 零成本 厉害

网友:
高手,,信号掌握不错 围绕着 PCH的状态修机,利用SLP_S0-SLP-S5状态产生一些逻辑电压,。

网友:
牛呀,还可以这样直接断开,可惜咱是小白,还不太明白

网友:
楼主 技术不错 运气也不错 ,当然收到钱最重要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恩, RUNPWROK 。。 纬创掉电信号。。不错,,。。。。。。。。。。

网友:
正为找不到图纸发愁!正为找不到图纸发愁!正为找不到图纸发愁!

网友:
楼主很给力!楼主很给力!楼主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