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2):
朋友送一台宏基4750笔记本,上电测试电流0.4A不上升,通电不显,拆机测试3.3V 5V及其他电压正常,发现3.3V和5V滤波电容有轻微鼓包,并联电解电容后开机正常,料板上拆2个6.3V 220uf电容两个,更换。回装后试机2小时正常!!!这次算是走运了,就剩拆机装机时间了

网友:
遇到一个3v电容不良不出3v的,换了也是好了,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35v电容滤波不良电压都跑到了那么高啊。看来我以后修机看到电流上那么高不能完全忽略35v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的,这个机器的3 5V后面的电容是容易出问题的,换掉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也修到过次问题,电容滤波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