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ZG不开机之跑弯路

楼主(2017-09-02):
  好几个月没发帖了,看着分数越来越少,却无赚分之机会,非常纠结啊,平时修到的多是显卡虚汗之类,毫无技术含量的!都不好意发帖,这次这个其实也是没多少含金量,只不过小小的教训,希望大家吸取别再走弯路。
  言归正传,同行送过来的机子,不开机,上可调之开到0.259A.不动了,,平时看多了电流,看到这个一般的感觉应该是各供电没问题了,开始出CPU供电了

  也没测量什么,直接找了个CPU测试,原机是T4400的。我手上有个T5750的,测试能开机,但会掉电,电流跑个2.8A,,以前我有台华硕的机子,本来是B810d的CPU,换成二代I5的时候也是这样,电流一下跑的很高,然后会掉电,是CPU供电只有一项吃不消,换回CPU就一切稳定了。我就想着机子应该是CPU坏了,定个原CPU回来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现实却是,定来CPU后问题依旧,咨询卖家确定测试过发货的,我就纠结了,无意中一低头,看到了一样东西,

  没错,就是NEC大电容,这么大的通病故障点居然一直没发现,有这大电容的,不管机子,只要是奇奇怪怪的毛病,先干掉他,基本八九不离十!

  换的细节就不说了,直接上亮机图,用的是原机CPU ,,CPU是好的 ,,,白白浪费了二十几块钱,哎!

WJ123AASS -1 -1 这样的通病还不知道 给你点记性

网友:
有波波直接抓波形     不走弯路

网友:
大电容都不换,,,

网友A:
吓到我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到我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通病

原谅我四只眼了还眼神不好   直接把他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到我了,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通病

有修到过的机子我才记得住通病,这机子还是第一次

网友:
楼主近视的太厉害了吧!太大意了,这种通病差点被忽略了。

网友:
看在我辛苦码字的份上,请顺手送几分,谢谢啦

网友:
ACER 4736ZG  修了很多台,基本都是这个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这个是通病老铁要养成经常上论坛看通病,很多机器都是通病造成的。除非进水认为

网友:
老问题了,下次看到这个直接换了在说

网友:
这种CPU不容易坏的   看到NEC就干他   (一把都是先并联一个电容测试)

网友:
楼主这种通病差点被忽略了。。哈哈,,,白买了CPU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引起的疑难杂症吧。幸好楼主没走多少弯路。

网友B:
你一说ACER 4736的机器,我就知道是捡钱的机器,楼主还绕了这么大的弯路啊!

网友:
这位WJ123AASS  同学,,,不知道通病很奇怪吗?不知道现在赚分很辛苦吗,,你还扣我分,坏人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说ACER 4736的机器,我就知道是捡钱的机器,楼主还绕了这么大的弯路啊!

一般我都是靠自己测试,很少去找通病,这个NEC大电容知道会引起很多毛病,可惜眼神不好,,忽略了

网友:
楼主最初就应该直接秒杀这台机器的,可是楼主大意了居然没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