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 E1-471G一例。

楼主(2017-09-02):
             客户送修的机器通电电流为0.004A 3V3、5VPCU 已经产生,按开启键无反应。查二级转换相关电路发现+15V供电不正常,沿查升压产生电路已拉低至3.3V
,悬空限流电阻(PR127)升压前恢复12.5V,问题明显在后级。细看电路板近风扇位置处有污渍,而显卡供电1.5V经此转换二级供电。

查PQ13 G极上拉电阻PR57正是由+15V升压提供,该电阻原来的1M变成了450欧左右,拆旧换之升压恢复正常,待机电流也由原来的0.004变为0.032 按键开机马上跑至亮机。

网友:
我也修到类似的问题机器不一样我的是进水导致阻值无穷大电压过不来换了一个就好了。楼主是找了一个1M的电阻换上去的?

网友:
楼主,你修机器比较仔细,所以你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好文章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经常遇到有35v,开不了机的,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直接秒。。。

网友:
阻值变质引起+15V供电不正常,楼主修机器很细心。

网友:
这个秒.............................................有点难度

网友:
升压电路后极短路还真是不多见,进水后极断路到是遇到不少

网友:
这个秒.............................................有点难度       楼主厉害了   佩服的和恩啦

网友:
修到过挺多15v不出来的都是这个1m电阻有问题的,有时候重新悍一下就好了,

网友:
老司机啊,直接秒杀

网友:
不错 15v出问题的很多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机器的15V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不过电阻变小引起的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看到的都是学问  哈哈哈,,,,,学习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电路分析的很到位  技术也比较牛

网友:
腐蚀电阻坏了导致不好用  楼主仔细  钱应该你赚

网友:
升压拉低,电压无转换,,,,,,,,,,

网友:
又秒杀了,修得可真快

网友:
可以啊 很细致

网友:
学习了,虽然目前为止还没修过,哈哈,确实叼哈,,。

网友:
还是有理论知识重要呀。。。。。。

网友:
不错 思路 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细心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