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H61H2-A v1.0 bios和电路图

楼主(2017-09-02):
ECS H61H2-A v1.0 bios和电路图,目前无cpu供电,大神碰到一样问题请指点下,跑55代码,内存供电正常,换内存换U都一样。

ECS H61H2-A v1.0.rar

ECS H61H2-A v1.0

网友:
下载还要2分积分,看样子要问下你大神了

网友:
先修自动上电吧   小电池看看先

网友:
定了个UP1625Q 5脚en有 vcc12有 vcc5也有,boot都有 就是pwm3 4 无输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