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焊盘黑胶处理

楼主(2017-09-02):
请问各位大师问题,小弟在练习苹果手机焊接,找的是苹果4S主板练习的,工具是快克2008跟857D,刮刀是潜力创新手术刀,857D   230度割胶,这个没问题,350度吹下IC 这个问题也不大,问题是处理焊盘的黑胶,用的是2008    温度250度,配合刮刀,感觉刮不动,我是轻轻刮的,感觉4S的焊盘黑胶很硬,如果稍微用力的刮的话,就容易掉点了,试了好几次都不行,声明下,刮胶之前我是上过低温锡的,请大师们指导下小弟,是哪个环节出错了,还是说4S的黑胶本身就很难搞。

网友A:
4S胶本身就硬。特别是8G版的。这个需要耐心来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胶本身就硬。特别是8G版的。这个需要耐心来练习

请问大师,你们处理焊盘刮胶的时候 风枪用的什么风枪,温度打多少

网友B:
现在用小6 的主板来练手,4、5是硬胶。

网友:
老徐都说了,      4.5 都是硬胶,,  以后还是先从6入手吧

网友:
4S胶本身就硬。这个需要耐心来练习

网友:
跟在后面学习了,修手机我是小小白,xunlei淘宝店好像有这些旧主板卖吧?

网友:
潜力创新008 吗???  这个刀好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小6 的主板来练手,4、5是硬胶。

6S 的电源                 也是 硬胶吧???

网友:
4S主板出来太多年了不排除受潮和摔得因素

网友:
是的,又黑胶的超难搞

网友:
苹果胶就是不好除,需多练习。。。。。。。。。。。。。。。。。

网友:
我也想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很容易掉点

网友:
我也一样啊  还需要总结经验多练吧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将硬盘四周的表面较去掉。然后用强力天那水淹泡。
才用动手拆,淹泡过天那水比较好拆。

网友:
你直接上手就是高难度啊,这个练习好了,其他的就简单了

网友:
老徐都说了,      4.5 都是硬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