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取取经,会声会影软件需要什么样子的显卡?

楼主(2017-09-02):
有一个客户,一位大娘,年龄偏大,退休十年多了,报了老年大学的摄影班,学做视频。客户需要用会声会影X7做视频,录像是用的高清摄像机,录出来的视频的分辨率是3840*2160,在她对视频素材用会声会影进行操作的时候,非常卡,她的电脑是I5的U,1060的显卡,和8G内存。这样的配置我想需要提升显卡,请问需要弄什么样的显卡才能达到要求,请大神指点。

网友A:
配置应该是足够了,你换个系统看一下,或者换个会声会影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应该是足够了,你换个系统看一下,或者换个会声会影软件

换过系统,重新装过软件。但是软件操作这3840*2160的视频卡顿,而操作1280*720的视频就很流畅。不知道为何。

网友:
你换个系统看一下,或者换个会声会影软件

网友C:
你换个系统看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系统,重新装过软件。但是软件操作这3840*2160的视频卡顿,而操作1280*720的视频就很流畅。不知道为 ...

显卡是真显卡?感觉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如果显卡没有问题,硬件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有条件的话,不用显示器,接一台4K的电视机 试试看。前提显卡驱动必须官方

网友:
1060这卡性能够了,会声会影处理视频更多的是考验CPU的性能。另外好像对NVIDIA的CUDA通用计算支持也不是很好。你这情况,换新版本的会声会影,尤其是X7之后对多核心多线程有优化。版本选64位。调用内存更多点。在看看情况。

网友:
这个我倒是不是挺懂,特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话,不用显示器,接一台4K的电视机 试试看。前提显卡驱动必须官方

倒是没有这个条件,不过驱动是用驱动精灵更新的,英伟达的控制面板也都出来了,感觉驱动没啥问题,鲁大师也检测了,硬件没问题,1060的显卡,只能将视频素材先转换分辨率到1280*720,然后进行操作,否则3840*2160的素材就是很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应该是足够了,你换个系统看一下,或者换个会声会影软件

她们老年大学的在淘宝上买的有pojie版的,我们公司之前搞教育培训也购买过pojie版的,都一样,网上下载的也是那个样子,装了之后操作1280*720之下分辨率的都很流畅,做好之后渲染成片(类似于3d max 跑图)的时候,机器就更卡。感谢用键盘操作flash游戏一样,总是慢半拍。如果这个配置够高,那我就去会声会影论坛发个帖子也问问,毕竟软件方面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她们老年大学的在淘宝上买的有pojie版的,我们公司之前搞教育培训也购买过pojie版的,都一样,网上下载的 ...

这个配置基本上没有问题,你看一下显卡是不是真的

网友:
好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真的就不改什么    换系统就安逸了

网友:
4K真的很吃CPU,显卡1060足够了.换个好的CPU就OK了。1060的卡,CPU也应该是i5 6500.专业视频后期的推荐配置都是双路2011.

网友:
GTX1070显卡,这可能和CPU及主板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
用1080TI 不用谢·····················

网友:
玩游戏一般N卡,做图一般A卡,推荐蓝宝R9 3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系统,重新装过软件。但是软件操作这3840*2160的视频卡顿,而操作1280*720的视频就很流畅。不知道为 ...

因为分辨率高了   对显卡要求也就高了

网友E:
CPU换成I7 内存加到16G+,固态搞起,妥妥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配置已经很高了,应该没问题哇

网友:
看得好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系统看一下
]

换系统行???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多点秒杀这样钱才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换成I7 内存加到16G+,固态搞起,妥妥的~

我前天刚去了这个大娘家,果然,大爷给换了一台电脑I7 5500的CPU和16G内存,1080显卡,128的固态,又加了一个1T机械盘,但是制作3840*1260的录像还是卡,只是比之前的好很多,我咨询了一些影视制作专业的老师,这个分辨率是拍电影用的,一般家庭电脑是制作1280*720,需要把素材分辨率降低才行。3840*2160都是拿去参赛的作品,一般机器带不起来。。。我也是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