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的日常故障板

楼主(2017-09-03):
先上一个6的全图,这板子好多天前搞的去二期第二天幸运过CPU的我,领到的第一块故障板》》》它这个接电源正常无漏电可触发,触发后可正常跳变到1A左右瞬间在1.7A左右大电流短路重复~~~按照这个电流的判断主板应该在基带 射频 部分有短板导致的。主板正常触发电流:40MA跳动 CPU工作 80MA跳动 初始化总线 120MA跳动 开启显示 背光 触摸 音频 协处理器工作 220MA跳动 显示白苹果 180-350MA跳动 WIFI 音频 逻辑码片工作 500MA跳动 搜索WIFI信号 又跳回来200MA跳动 系统自检 700MA跳动 开启USB管理 1A左右往上跳动 开启基带 射频 搜网的工作。看到这里就值得加分了吧 亲!足足写了2个小时。。哎 LPL夏季赛决赛都没有看在写帖子。
好的回来我们的这个故障板子,既然初步判断出基带方面问题~~ 根据基带电路的维修思路我们先打供电的对地值~《打相连电路的电容或者电感》 这个是对 S1 S2 S3 供电的对地值,图中可见有一个供电对地值为0了 那就是短路了~~是 VREG_SMPS1_0V90 这一路短了~ 我是先拆这一路的电容打值后还是短 继续拆基带电源后打值还是短路~拆后的图片一样的尺寸和小于2M的 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然后一路就去到基带CPU了 那就把他也拆了吧~~    把基带CPU拆除后S1供电对地值恢复正常了!!!!可惜了最后没有搞好,这种短路的基本不用重做了 一般是芯片坏了~~抱着试试的心理最后我还是重做了事实证明S1还是短路~~~ 到了这一步就不用修了!直接换机换板 什么换五件套还不如直接换板 利润来得舒服。。

网友:
基带CPU本身损坏 真没办法了。

网友A:
换的话就是套片,麻烦啊,难度不是一般的高了

网友:
这个帖子确实不错,整个时序基本清楚了,加分加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话就是套片,麻烦啊,难度不是一般的高了

这样的故障是不是太简单了 最后也没有搞好 难道这样没有什么人看吗。这过程和思路应该挺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故障是不是太简单了 最后也没有搞好 难道这样没有什么人看吗。这过程和思路应该挺好的啊。

我一直在看啊,研究中,,,,,,,,,,,,,,,,,,,,,,,,,,,,,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C:
楼主的理论功夫很扎实,不错,分析透彻

网友D:
能不能直接给基带芯片加电压烧开短路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直接给基带芯片加电压烧开短路的点

也可以的啊!我只是按照徐老师教的步骤来修嘛。直接加改电路的电压烧应该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理论功夫很扎实,不错,分析透彻

在老徐 也就是海韵之恋 的督导下不行 那是很受伤的! 水库四公里 那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很好的顺序,就是没说到硬盘,而硬盘故障率很高

网友:
虽然没有搞好但是思路和想法是非常清晰的!!

网友:
这故障板可能是工厂的电击板,搞不好CPU也是坏的,搞不懂发这种主板练手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