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资料奔波

楼主(2017-09-03):
cpu笔记本的四代的阻止5是正常的吗。

网友:
你指的是CPU电感对地值打值为5。只要不为零就可以判断是正常的。

网友:
有点板子设计不一样,越高的CPU阻值设计越低,你那个阻值应该正常

网友:
正常的,现在的CPU阻值都很低,没有为0一般是正常的

网友:
我刷了bios不行 就放弃了,各种电压都有,他就一个CPU集成桥,别的都没有桥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影响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