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自行换屏后Home键过于灵敏无限触发

楼主(2017-09-03):
自己换了屏幕总成之后 装好发现Home键 碰一下触发震动N下 指纹功能正常,以为是接口有什么问题 用洗板水洗了一下 发现还是这样 求助

网友:
HOME按键是不是挤压到了,按键行程变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指纹中间的螺丝打错了。要不就是指纹上的压感芯片坏了

网友A:
估计指纹坏的比较多,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指纹坏的比较多,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7代指纹只有唯一一个,别的机子的装上去只能装使用。。。

网友:
一般来说是U10坏了,就是指纹上的压力感应芯片

网友:
涨见识了。看来再修它一定得注意

网友:
重装一下呢。触摸反馈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挤到了 吧    重新 装下  看看.......

网友:
螺丝没锁错的话,就是压力感应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