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6进水维修

楼主(2017-09-03):
客户晾衣服在空调底下。滴水到桌子,渗进了底壳,正好是1.05v位置,旁边就是mini pcie卡槽,吸水在那里把主板烧穿孔了。以为钻孔就得收钱,结果板层断了好几根线,s5-on送不出,直接通通跳过控制,反正客户只是要修好机子取资料而已。硬盘在本机加密绑定的,什么软件不懂

网友A:
晕,怎么9有几段文字和图片消失了

网友:
是的啊!客服只要资料的,只要能把机器搞亮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老机子估计也就这种有价值的还修修 了。

网友:
这种老机子估计也就这种有价值的还修修 了

网友:
恩,我已经看明白,就是挖短路点,但是信号线断路了,楼主人为开启,修复成功。

网友:
技术可牛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怎么9有几段文字和图片消失了

估计是编辑的时候有问题 可以补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