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0AB 不能开机

楼主(2017-09-03):
ASUS  K40AB   不能开机
开机电流0.04,查电压。5V.3.3V时。3.3不够。在IO周围清理一下,风枪吹一下又能开机,电流也回到了0.01安,但是开机十分钟就关机,吹一下IO又可以,就换一下晶振,也是没动静,后来觉得ASUS  104电阻容易坏,就换了晶振旁边的104电阻,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这种破机子,修过北桥的多,显卡的也修过,别的故障真的不多。

网友:
这机器的确修了不少,压北桥的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很多。

网友:
平时修到这机型的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老机器了,收不上钱了吧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维修价值不大,作为维修人员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A:
电阻测了么,怕是会返修吧,AMD的事太多

网友B:
ASUS难道就像是 台式机的822排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测了么,怕是会返修吧,AMD的事太多

不会了,半个月之前修好的,原来也是人家修过时不时开不到机,现在快一个月了,才发上来,没事了。

网友:
ASUS 排阻问题很多。特别是主板,我曾经遇到一台笔记本 什么型号不记得了,反正是AMD的桥,待机也是0.05左右,我以为是短路。差了两天也没有结果,但是最后加焊南桥 待机居然这正常了,0.01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没修过,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AMD的老货色, 有点危险

网友:
104电阻上面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难道就像是 台式机的822排阻吗?

对的 asus的排阻易出故障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最多。为什么华硕的排阻容易坏呢,有人可以解释下嘛,

网友:
华硕烂机器不是排阻就是BIOS还有板载内存,没有图纸就点位图。

网友C:
这个排阻具体的信号 在发上来就完美了  知其然 如果知其所以然那是如虎添翼

网友:
华硕的机子··修北桥最多··你加焊桥可能会好点·

网友:
这个好像是ec通病 要换ec才行以前的老机器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北桥故障最多,电阻还是很少坏。。。。。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毛病不断

网友:
华硕排阻是重点检查对像,能引起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北桥容易坏,,,,,

网友:
修这种机子要不上价

网友:
asus一般都是排阻坏的比较多 但这款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
也许是电阻虚焊,换了一个相当于焊了一遍,所以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这种破机子,修过北桥的多,显卡的也修过,别的故障真的不多这机器机器就不就了换板吧、

网友:
这个是电源好信号的排阻?

网友:
这烂电脑北桥特容易坏

网友:
这台机器了北桥我修过。这台也是老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排阻具体的信号 在发上来就完美了  知其然 如果知其所以然那是如虎添翼

这个排阻应该是起动电阻吧,没图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换那个排阻涉及几个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