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不跑码,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9-03):
主板送来时,说是开机不显

插上电源,检测卡,发现不跑码,测量电压发现问题

电压偏低,1.05V电压还有0.86,检测发现反馈出现问题,拆出芯片,电压正常

上电,检测卡跑22,内存不过

直接把内存旁的四脚芯片拆了,顺利跑码。。

有人要问,为什么拆这个芯片。
修这个主板,主要还是看点位图修的。。。
打开点位图,一看就知道。。。。

网友:
按时序顺着修供电好修,因为掉电问题反着修,尤其是SLP_S3先掉,就不好修了

网友:
又是反馈不正常,又是I2C总线扰乱,这样的芯片,能拆就拆了吧,反正H61也不超频。

网友:
主要还是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些电路之起到延时作用,拆掉与否影响不到电路运行~

网友A:
这个主板非常顽固  有的死活不过内存  拆了这个小8脚还是不过内存  bios也刷了  死活卡在62这里

网友(2017-11-01):
一共拆了两个八脚芯片吗?修得实在是巧,难道都是8脚芯片引起的?

网友B:
第二个八角芯片是什么信号,楼主能解释吗?它犯了片么错?

网友:
拆了就好了,那换一个应该也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八角芯片是什么信号,楼主能解释吗?它犯了片么错?

第二个小八角芯片是超频芯片,卡内存时可以考虑拆掉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小八角芯片引起的卡内存在这主板已经碰到过几块了

网友:
可以,下次就按照楼主这样修,就是楼主没有把点位图附上来

网友:
我碰到过拆掉这个8脚芯片也跑22的主板过, 最后是桥边上的一个822排阻换掉才好的, 排阻一端进桥,另一端通过2个三极管和内存管理总线相连, 有时测得内存端总线正常还跑22的话,可以量一下进桥这边,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是内存超频用的,之前在V星上遇到不跑吗拆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牛,都是大神,向你们学习........

网友:
这芯片乃是黑名单  一般都是先干掉

网友:
H   技术好哦 就是 好没有问题题 呵呵

网友:
芯片连接内存检测的smbclk和smbdata,这个算华硕主板的通病吧,坏了2边对地值不一样,很容易卡内存的。拆掉也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非常顽固  有的死活不过内存  拆了这个小8脚还是不过内存  bios也刷了  死活卡在62这里

62好像就不是内存了吧?你插的是pci还是lpc的诊断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手到擒来,捡钱心情愉快啊

网友(2017-12-07):
遇到好几片拆了还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wow thank you sharing 正在维修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都用这个芯片了哦。

网友:
之前还有个问题是烧电容下面的线

网友:
小白过路,不明觉厉。lz多少年的维修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