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 触发掉电,不定时关机,维修

楼主(2017-09-03):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容易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多开几次可以用,但是会不定时关机

插上电源,触发,发现掉电,多触发几次,偶尔有一次正常,但过一会就动关机。掉电过程中,测电压,发现电压也正常

打开点位图,找到问题。。

更换排阻,问题解决

点位图上标的很清楚,就不解释什么问题造成的了。。

网友:
CPU过热断电保护导致的桥关断cpu供电

网友:
           搞不懂华硕怎么那么喜欢用822

网友:
CPU温控信号不正常吧,导致CPU以为过热断电。

网友A:
打开点位图,找到问题   你给我们说说咋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点位图,找到问题   你给我们说说咋找到问题的

这个情况,先看CPU的温控信号,发现跟822排阻相连,下面还用说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天天要是这种问题就好,要不时间真不划算

网友(2017-11-17):
楼主  这样稳定吗  会不会返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更要感谢822排阻养活了我们

网友:
822排阻损坏导致温控信号异常,想问下楼主遇到这样故障的检修思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先查温控,再查io电压检测脚,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可能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