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WiFi连接总是出现密码错误。

楼主(2017-09-03):
6S WiFi连接总是出现密码错误。

恢复出厂了,故障依旧。  密码输入正确。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要换WIFI芯片么

网友A:
换其他WiFi 都测试吗?

网友:
注意大小写和中英文标点或者换输入法试试……

网友:
WIFI芯片损坏。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确实麻烦啊。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确认密码没错的话就换个WIFI芯片吧

网友:
更换WIFIIC 提前拆下硬盘先解邦 不然换了也没用

网友:
换一部手机在同一网络下有无异常,把6S换到其他网络下是否还是此故障

网友:
一般是,WIFI信号弱或者WIFI坏引起的

网友:
已经解决故障,换WIFI解决问题。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很纠结,小问题大麻烦,要有硬盘测试仪才能搞定,修手机也不简单

网友:
换WIFI芯片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其他WiFi 都测试吗?

WIFI芯片 问题。

网友:
很明显WiFi····问题············

网友:
看似换芯片就搞定  实则要拆硬盘解除WIFI绑定才可以换  工程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