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JWRX780AT-C2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7-09-03):
                                 杰微主板客户拿来是说不开机,在清理内存、CPU后正常跑码,然而系统也有问题,准备在经过客户同意后,进入PE后就黑屏了,排除pe问题后怀疑主板。插上诊断卡后发下复位等狂闪,随后检测发现PCI-E无复位电压,PCI复位电压也不停跳变,复位针电压只有1.5V。在测量主板供电发现CPU供电、内存     供电、总线供电,电压都在跳变。请问给位是不是复位引起的。还有请各位师傅哪位有这款主板图纸,麻烦你发一份。

网友:
这种如果在迅维搜索不到这个图纸 基本上求助也没有的

网友:
二线板图纸一般是没有的.论坛里也是一样

网友A:
如果连内存供电都跟着跳变,那就要查查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开启,反馈端口等等是否正常,是否有跳变的情况,先把内存供电修稳定了再说。

网友:
这种主板基本上是找不到原理图的

网友:
不好找电路图啊,现在是又不亮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内存供电都跟着跳变,那就要查查内存供电芯片的主供电,开启,反馈端口等等是否正常,是否有跳变的情 ...

好的 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版主提醒。。。。。。。。

客气的,希望能早日修复,并且揭示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气的,希望能早日修复,并且揭示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版主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有块铭瑄G41主板死机怎么修复  一进系统点两下电脑就死机 排除硬盘 内存 电源,唯有cpu没有排除,其中还有个现象就是死机了按复位键连按两次主板就关机了。这种现象会不会是时钟芯片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有块铭瑄G41主板死机怎么修复  一进系统点两下电脑就死机 排除硬盘 内存 电源 ...

这种问题不好说,光看这样的描述,暂时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你这样,换个赛扬E420这样的单核CPU,看看是否会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