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61-306TX开不开机,请高人给我一个维修思路。

楼主(2017-09-03):
先上图:

通电后,电源灯亮一下,之后就熄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主板型号DA00P6MB6D0
PCB  OP6  MB
REV

主板正面

求高人指点,本人小白,不太懂

网友A:
量一下就灭,保护隔离都没过吧?先把19v修出来吧

网友:
对了,忘说了,cpu下面的俩个贴片电阻有18.9v,cpu后面也就是主板后面的电阻没有电,靠近电源附近有电,有一个电容一端是18.9v,一端是26.3v是不是不正常啊?而且待机灯不亮,通电无跳变,eme电源管理有3.2v和1.2v,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给cpu供不了电啊?

网友:
现在都出什么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就灭,保护隔离都没过吧?先把19v修出来吧

一秒钟点亮时间,在cpu附近,能听到电流声,灯灭声音消失。

网友:
这个本子打开一看,散热风扇少了两片叶子,而且这本子散热就不好,玩游戏的话,显卡80多度,所以有的人就自己改了散热。是不是太热了把什么烧坏了吧。

网友B:
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金币不够用,无法搜索

看到消息提示,以为有高人来指导了,结果..................

网友C:
亮一下灯没了是正常的,你这个是主板坏了,不能开机,不触发现象,建议找迅维网专业连锁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灯没了是正常的,你这个是主板坏了,不能开机,不触发现象,建议找迅维网专业连锁店维修

我们这边没有迅维网连锁店

网友:
师傅们,晚上有时间来,帮我看看我的帖子呗,给点维修意见以好啊。

网友D:
电源头的灯亮不亮,有没有主供电,查信号啊

网友:
若自己不是很懂建议你直接找专业人员看下吧 这个不是简单能修好的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短路的吧?感觉像是刚上电就被拉低

网友E:
你这完全不懂呀,待机正常不,触发电流多少

网友:
建议楼主去迅维培训下不开机查待机芯片条件线性35v电压35v。说了你也看着很迷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完全不懂呀,待机正常不,触发电流多少

待机有0.008A,一直是有,高人给值个路,如果去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
公共点电压出来没,3、5v出来没,什么都没说 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若自己不是很懂建议你直接找专业人员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头的灯亮不亮,有没有主供电,查信号啊

灯亮一秒,之后就灭了。待机时8ma

网友:
刚才测主板上的大电感,旁边偶两个八脚芯片的,电感对地短路,在测八脚芯片,也有一些短路,但测着测着,就有阻值了,在测电感也有对地730多,是不是隔离的问题?

网友:
没人了吗,主板上有3v5v供电的,但是有一个mos一个脚是26v,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你起码要说一些具体的信号 你这样笼统是无法帮到你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先测量一下各大供电电感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或者是阻值不对,先检查这一步了!

网友F:
先查ec和桥,如果你边场管都不认识,建议你找专业一点的维修,不然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查ec和桥,如果你边场管都不认识,建议你找专业一点的维修,不然只会扩大故障

在网上恶补了一下,r7c电路过了,公共点18v,感觉是电源接口第一个场管,因为测二极管黑红笔六组接,有两组居然是零,这个管是p,g,d,s都是18v,在找管子替代。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网上恶补了一下,r7c电路过了,公共点18v,感觉是电源接口第一个场管,因为测二极管黑红笔六组接,有两 ...

那肯定不是管子的问题啊。。。。。。。。。。。。。。

网友H:
短路了吧,指示灯亮下就灭,待机时几个电压有没有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短路了吧,指示灯亮下就灭,待机时几个电压有没有测量下

果然,cpu附近的大电感没电,电池周围电感0.3v也有409v,没图纸,不知道那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
应该后面有短路 先查一下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这回公共点测的对地阻值450左右,但是电压只有0.66,最后找电路图,

想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有人吗,师傅们都下班回家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