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s721灰屏

楼主(2017-09-03):
联想扬天s721 ,开机有声音灰屏,修过一个黑屏进系统有声音的最后是ec bios坏了,这个效验了发现一致,找到问题再发 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

网友:
灰屏,查查屏的时钟对的阻值。。。。

网友:
主板的可能行大,屏的问题小,,,,,

网友:
我去   这都有EC  BIOS问题啊

网友:
还没有解决 ?期待修好后分享

网友:
结果公布下,灰屏,插不插屏线都是灰屏,问题就出在屏上,很简单的问题修了几天

网友:
上次有个联想的,就是ec biOS问题导致不显示,独显黑屏进系统有声音,最后换了主板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