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充电无反应

楼主(2017-09-03):
客户说这个手机喝过啤酒,拿起来充电就没反应了。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充电IC坏了。果断报价400。开盖以后发现防水标签没有变色啊,说明主板“可能”没问题。直接换尾插,找了一个旧的尾插换上。我XX瞬间显示电池然后瞬间开机。我想了一下运气这么好。换上换上。放在那儿充电先发个帖子再说。毕竟我是第一次发帖嘛。

网友:
是能充电了后来,IC确实有问题尼玛一直冲在那儿不动

网友A:
我滴哥你这水贴 我以为换USB 充电芯片 看看有啥速换的技术哎

网友B:
充电芯片换了最后好没好哟

网友:
以后可以多发点贴 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案例

网友C:
厉害了上次一个一样的手机 这边 我报价200  进水了,客户说不修了 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上次一个一样的手机 这边 我报价200  进水了,客户说不修了 买新的,,,

这就是典型的抠门嫌贵,嘴上又要装逼的人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这是改行修手机的节奏啊,生意难做啊。应该早点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改行修手机的节奏啊,生意难做啊。应该早点学习手机维修。

反正有同行怕啥,最后的节奏就是送同行。眼睛疼的厉害。能开机充电有反应充不上电.

网友:
厉害,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借鉴了,666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嘛,充电ic那些都给他换掉,反正你报那么高的价钱

网友:
看来真的是要准备去迅维学习手机去了看你们修苹果钱有好拿有快,

网友:
好运气,一般不充电还是要先换线,换尾插排线,赚咯 ,要是我们这400就直接走人了

网友:
看了不仅仅是尾插的问题啊,这种情况,看下电流多少,是不是哪短了,漏得快

网友:
400这个价格给力哦  按说400并不高 但是这行业被某些人压价太多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小六的通病了吧 都  很多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小六的通病了吧 都  很多都出这个问题

6/6s都是但是部位不同。我换了以后以为好了可是结果还是比较糟糕UMT的板子。这种板子我比较怕。我还是转同行了。我毕竟修PC板的。都干了不是很好

网友:
不错,这钱赚的,唉唉唉

网友:
我来围观下。应该是IC问题吧、、、、

网友:
一般充电管的问题,还要看实际情况,有组装的机子可能尾插排线松了!我遇到过

网友F:
这也能报400兄弟在哪哪混nnnnnnnnnnnnnnn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能报400兄弟在哪哪混nnnnnnnnnnnnnnn

大哥报400是买了保险的。尾插40料板拆的,充电管180(防止坏了)结果真坏了尾插也坏了。我手工不过关找的同行换充电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滴哥你这水贴 我以为换USB 充电芯片 看看有啥速换的技术哎

我后来真换了充电管,技术就是最好有个电子显微镜,吹的时候不要吹太久了。其他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上次一个一样的手机 这边 我报价200  进水了,客户说不修了 买新的,,,

那你咋不收了啊,换了拿到咸鱼卖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换了最后好没好哟

确实没好接着换呗。

网友:
最好看下电流。。。。。。。。。。。。。

网友:
赚到了。。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