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233hl 图像发白。彩色饱和度也不好。

楼主(2017-09-03):
各位师傅是这一款机的通病还是屏废了?

网友A:
最好上个图,让大家帮你判断,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让大家帮你判断,亲,。。。。。。。。。。。。。。。

我把测试图发出来,明显不正常的.

网友:
附上对比度测试图两张,师傅们帮忙研究一下.

网友B:
有没有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看。

我这边没有万能驱动板。我在另一台上面试。明显结比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没有万能驱动板。我在另一台上面试。明显结比度有问题。

最好找个来试试,如果通用驱动板上的结果一样,那得考虑是不是逻辑板甚至是屏幕自身的事情。

网友:
屏的故障可能打 建议你上图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