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b85m-k rev:1.01 不定时掉电重启有时掉电不重启

楼主(2017-09-03):
板子是做二手的同行回收的,拿来看看能否修好。供电正常,cpu供电时有时无,
查cpu的EN开启有瞬间3.3V,vrmpwrgd相连的三极管未短路,多次触发故障现象都是掉电重启不跑码。

刷入官网分离的bios,成功亮机,但重启后跑码中掉电,或进bios后1分钟掉电,或触发就掉电重启,或不重启。

另找bios芯片刷bios,加焊bios上拉电阻,故障依旧
正常亮机后趁着未掉电时,速度进入bios,查看里面的VIN检测,正常,防浪涌默认关闭。

这种掉电,只能上示波器了,万用表已经不够用了。

排除VRMPWRGD不正常引起的掉电。追cpu的EN开启来源。

发现CPU的en开启是SLP_S3和另一信号控制,这个SLP_S3先掉电.

排除ME,追IO的pwrok,

几乎同时,拉大时基到ns,才看见是slp_s3先掉,(机器修好后,回想这个到了ns级别,且扭曲的波形,可能不靠谱,且示波器也不行)

排除温控,换IO,加焊桥,故障依旧,准备放弃了。
论坛看帖时,有帖子说VRMPWRGD没有实际到桥,也会导致不定时掉电。回头抓VRMPWRGD波形。

触发10多次,偶有1到2次这个VRMPWRGD是有的,大部分时间没产生。回头看之前的EN与vrmpwrgd的对比波形,怀疑这个可能真的不稳定,改线VRMPWRGD直接由+3V上拉试试(这种直接上拉VRMPWRGD的事情AMD喜欢干,参考改线)
]
可见,不是这个VRMPWRGD引起的。

冷静想,笔记本里面SLP_S3掉电导致主板保护,一般都是EC或桥检测到了什么导致的保护,联想到台式机主板,于是,追桥待机条件和io的条件,一直查到了这个。

示波器表笔戳在此排阻的PME脚位时,机器竟然不掉电了,反复触发,都是跑码亮机,测试阻值正常加焊之,反复触发多次,进bios测试了10多分钟,都不再掉电了。
无5535D的pdf,参考5532D的pdf,查这个PME是干嘛的

可能就是它的不稳定,导致的这板子的奇怪掉电
补充:返修了,不是PME导致,摸索中

补充内容 (2017-9-13 21:51):
此板换cpu供电芯片后,不再出现跑码掉电故障,但是,正常时可以装系统,不正常时,开机就掉电不再自动重启。最后对比cpu供电和其EN波形发现,cpu供电出来瞬间掉,比起EN掉的早,换滤波电容依旧。

补充内容 (2017-9-13 21:53):
故障出现时,拿掉cpu可以出cpu供电,不掉电,上cpu瞬间掉电,查总线供电,总线pg,me,未发现异常。此板大部分时间正常,暂时终止维修

不定时掉电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431-1.html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技术还可以,,,,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好搞    但是你能发帖 非常不错

网友:
从分享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师傅的分析判断能力很好!技术让人羡慕!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好搞    但是你能发帖 非常不错

根据你语言的逻辑判断,你漏掉了一个“不”字,容易让人误解的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一般我搞这板不好搞就拉倒了,毕竟修一个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语言的逻辑判断,你漏掉了一个“不”字,容易让人误解的

在好字前面吗?????????????

网友C:
返修后搞定了没有 这个故障确实难修  有时候我修的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后搞定了没有 这个故障确实难修  有时候我修的难受

没有,查出cpu供电比cpu的en开启还要先掉,更换过供电芯片,换过cpu滤波电容,故障依旧,但是正常的时候,可以装系统,且连续正常亮机。等其不正常时,再搞

网友D:
华硕的板越来越妖了,前两天修了两块华硕,一个是h61报警,内存总线电压有一个不正常,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8脚的问题,修好后又提示new cpu 。。。,无语搞了很久没搞好,只能换板。另一块b75,掉电重启,测各电压正常,刷bios解决,后来进系统测试,半小时掉电,排除外围因素,还是主板有问题,今天拿出来修,直接掉电重启不亮了,手按压桥可以跑码,于是加焊,加焊后亮机,以为不再掉电,测试半小时后故障依旧。还有此板集显不显,有可能就是集显这边的信号有问题导致不稳定掉电,回头继续研究。总结一句,“华硕品质,坚如卵石”。华硕只要一坏,基本上修好后也离“死”不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板越来越妖了,前两天修了两块华硕,一个是h61报警,内存总线电压有一个不正常,是cpu供电芯片旁边的 ...

呵呵,难得遇到一个同类,我都觉得自己是异类了,花时间精力研究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你的NEW CPU……我别的帖子里有讲,cpu和主板不兼容。看该主板官网搭配,就知道换什么cpu了。
B75掉电重启,没波形没信号,你得按时序修,就算放弃,也应该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难得遇到一个同类,我都觉得自己是异类了,花时间精力研究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你的NEW CPU……我 ...

兄弟,new cpu 的我已经把bios更新到最新了,应该是主板记忆模块出问题了,他那板只记忆时间不记忆设置,肯定是哪个芝麻管的问题,但是没图纸啊,很蛋疼。b75掉电感觉桥的问题大,他半个多小时掉电后,再开能立马开,这玩意都没图纸,不好修啊。华硕怪毛病多的很,全是小件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new cpu 的我已经把bios更新到最新了,应该是主板记忆模块出问题了,他那板只记忆时间不记忆设置, ...

技嘉板,华硕板,图纸都有的。另外,NEW CPU就是新cpu的意思,你换个老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板,华硕板,图纸都有的。另外,NEW CPU就是新cpu的意思,你换个老的,就ok了

老的也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不用怀疑cpu。

网友:
从分享的实例中可以看出师傅的分析判断能力很好!技术让人羡慕!~~~~

网友(2017-10-16):
牛 非常不错的技术贴 很强大
支持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解决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