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x19ledch屏MT190AW02V.4解决无信号输入顺便发个程序

楼主(2017-09-03):
惠普x19ledch屏MT190AW02V.4     故障无信号输入没有雷击  检测各电压都正常 想刷个程序 没找到 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把24芯片清零后正常了 (原来有别的牌子出个类似故障)既然程序没事顺便备份下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用到

网友A:
这个用809F 可以免拆机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809F 可以免拆机刷的吧

不行的,24c在线刷没用的,在线刷只刷主程序,只能拆机清空它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809F 可以免拆机刷的吧

是的 不能直接 要拿下了 而且清完第一个24没起作用 清完第二个后才 有信号了上面有两个24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行的,24c在线刷没用的,在线刷只刷主程序,只能拆机清空它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故障是24c造成的呢   以后注意了

网友B:
这个是论坛没有的BIOS程序,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C:
你这是发错版块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发错版块了吧/.......   .....

是吗没太注意直接选择的已解决 以后再发会注意的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论坛没有的BIOS程序,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发现不是程序问题 才决定把这个备份程序发上来 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发现不是程序问题 才决定把这个备份程序发上来 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谢谢你的分享,以后如果有这个显示器程序坏的话就用的到啊!感谢你!

网友B:
又问你个问题,24芯片你是怎么清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问你个问题,24芯片你是怎么清零的啊?

对不起了 清零是我习惯性的叫法 其实就是查空下 擦除一下 目的就是把芯片里的数据清除 查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兄弟们再有类似情况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E: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

以后遇到就等于捡钱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遇到就等于捡钱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是的多分享   少走弯路啊   现在维修毕竟不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