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8752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7-09-03):
华硕K43SE EC型号2 是IT8752 ATA不知道是否带程序的呢,有修过旺指教
华硕

网友:
8752是不带程序的 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K43 这样老的机器了, 没有EC ROM 的 直接换EC

网友:
可以换最好找后缀一样的代换就可以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现在就是纠结这个事情,我等等找个一样的换上去看看

网友:
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哦,换个一样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