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摔坏不开机

楼主(2017-09-03):
7 加点大电流,测试时硬盘3V短路了 去了两个滤波电容就正常开机了。开机测试功能发现无WIFI,进入设置有时候卡顿,测试后发现R0807一端有1.8v 另一端通WiFi17脚没有电压,电阻开路了,飞线后故障依旧。果断下了wifi,断脚6个....。装好后WiFi可以用了,但是有时候会重启。重值音频后搞定。

网友:
老司机,开车就是稳。发点图嘛。有图有真像才好看。

网友:
思路清析手法果断,传说中的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