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笔记本LED屏幕暗屏维修分享

楼主(2017-09-03):
接同行E430C笔记本,开机暗屏。拆开屏幕后,测量屏幕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LED升压电压是19v。更换电感L3 和升压二极管后,屏幕点亮。注意这个电感和升压二极管更换的时候位置方向要一致。

网友:
那个电感里面是两个线圈那种吗?

网友A:
这个电感的方向也有讲句吗? 二极管必须一样。  电感为什么也要一样呢。?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
不太相信,最容易坏的应该是主芯片,里面集成开关管,其次才是电感。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4脚的电感 当然得一样啦 要不然不得短路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真厉害,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C:
已加分 属于屏电路的维修了 下次可以详细说说

网友:
升压二极管有问题了呀··背光点不起来···蟹蟹 楼主分享 ··

网友:
这个位置是 故障高发区  二极管和电感 不用特意去测 直接换掉再说  检测反而耽误时间  参数没有那么讲究 大点小点都可以的

网友:
一般就换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方向也有讲句吗? 二极管必须一样。  电感为什么也要一样呢。?

你修到这个故障的时候,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加分 属于屏电路的维修了 下次可以详细说说

发帖比修机器更费心 有值得写的维修故障,我以后多发。

网友:
电感的方向也要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的电感 当然得一样啦 要不然不得短路啊

应该不是4脚的。 就2脚。电感下面是2个铁片。从上边看好像是4个脚。 实质上下边就2个焊盘

网友:
多谢分享,祝楼主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还有这种讲究

网友:
           电感也有坏的?? 断路了???

网友:
这一块很少修啊。。。学习一下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屏幕也能修好 可厉害了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是秒杀啊楼主技术很过硬!

网友:
暗屏的我都把升压芯片和旁边的电容电感二极管都换掉

网友:
屏幕不会修理  学习了  下回可以动动手了

网友:
电感没有反正的  二极管坑定不行 但电感绝对没有反正的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让小白有学习 的机会

网友:
楼主细心 ,这种我都直接换屏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