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36故障不定时掉电 换完后NEC变成不开机了中招了呵呵

楼主(2017-09-03):
宏基4736故障不定时掉电 以前看见过朋友发帖说掉电换完后NEC变成不开机了 待机180MA 51427芯片发烫 呵呵今天我也中枪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6710-1-1.html)是这个帖子  刚换完NEC我也蒙了 后来看了看 那位朋友的帖子分析了下 结果很简单 上图吧

版号

引起51427芯片发烫的原因是 测量旁边的小电容短路

但是电容没坏烧鸡 也没用 故障点在这里把焊锡清理干净可以看见

绕开那两个点焊接4个330电容

加电ok了

维修完成本虽然有点老 蚊子再小也是肉 请各位多多指教 不要喷我谢谢了

网友:
动作太大伤到板层了吗?      我拆都用钳子剪 下面的用老铁温度开高点 翘一脚然后用镊子往上拉

网友A:
我一般都不换NEC大电容。  直接冰上2个330. 没问题。 而且时间短。不用全拆机。

网友:
学习了                细心才能看到问题

网友B:
没有伤到板层了是那红圈里的 两个点有个5V焊接上电容后就与地短路了造成额待机芯片发热  其实感觉还是ZHANGCHENGDU33 的方法好  直接冰上2个330简单使用   本来没想发帖 可是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6710-1-1.html)这个帖子没结果 已经不能回复所以就决定还是发了

网友:
大电容 太好换了 直接挑掉就OK  了   上2个330也行

网友:
我拆都用钳子剪 下面的用老铁温度开高点 翘一脚然后用镊子往上拉

网友:
我没有刮开过中间那块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
只要有nec的看电流能上来的基本都是这的问题了

网友:
牛B 那么难修都能修好

网友:
之前遇到过,后来学精了,拆NEC大电容的时候,最后一次铁片不要拆下来,直接在那上面焊电容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我怎么没有发现呀

网友:
这个本的通病了

网友:
NEC大电容都换了N个了没碰到换了不开机的

网友:
NEC大电容的平列上两个330电容一般都OK

网友:
直接并2个330电容,是怎么并?,有没有图啊

网友C:
这个暂时还没碰到换NEC电容引起不开机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伤到板层了是那红圈里的 两个点有个5V焊接上电容后就与地短路了造成额待机芯片发热  其实感觉还是ZHANG ...

前天遇到一个,没有换,最后让我搞的不开机了,短路找不到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暂时还没碰到换NEC电容引起不开机得···············

掉电的巨多啊,,,,,老机器多,二代的,现在新机器很烧用这种电容了吧

网友:
直接搞4个330不就得了

网友:
不用取NEC吧,不都是加几个330在后极。取下大电容太麻烦,风险也大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

网友:
我斜着焊的。。。。。。。。。。。。。。。。。

网友:
太用力会挫伤板子 换完短路还是比较少

网友:
这你都能发现,相当细致啊,厉害了

网友:
还是挂两个 330来到简单 方便

网友:
掉电的巨多啊,,,,,老机器多,二代的,现在新机器很烧用这种电容

网友:
我也是拆了机键盘就换。拆机麻烦

网友:
这问题真没注意过,平时都是贴点高温胶纸后上面用吸锡带焊好再放电容,没出过这问题

网友:
通病啊,换了还有那么多咯。。谢谢分享

网友:
NEC 给大家做贡献了,,呵呵

网友:
NEC 给大家做贡献了,,呵呵 ,,。,

网友:
有一次也是连在一起了,结果还给客户了。换之前告诉客户有风险

网友:
我也越到过一次楼主这种情况,当时搞了好久才找到问题

网友:
换了很多 还没有碰到过换完之后不开机的 如果碰到了 估计也蒙了

网友:
一波三折

网友D:
哈哈,楼主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是别人把NEC下面那两个焊点弄出问题,结果前后一星期才找到那个焊点短了,也是ACER。后来碰到这个大电容,我都是保留它下面的那块薄片,330直接焊在上面,就怎么都不会搞到那两个点了。
爱/xin天使
幸会幸会啊 知己啊 呵呵 本来没打算发帖 的 看到有个同样的帖子发出来没解决就不能回复了 就决定还是发个帖子吧 看看有没有同病相怜的朋友 能看到这个帖子后能够省点时间去检测
详情

网友:
鸿基4738   4736 基本上是通病的

网友E:
不必要的麻烦,换完后难道不打值确认一下的吗?维修细心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必要的麻烦,换完后难道不打值确认一下的吗?维修细心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换完后换的电容电阻是正常的  间接影响到了芯片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是别人把NEC下面那两个焊点弄出问题,结果前后一星期才找到那个焊 ...

幸会幸会啊 知己啊 呵呵 本来没打算发帖 的  看到有个同样的帖子发出来没解决就不能回复了  就决定还是发个帖子吧 看看有没有同病相怜的朋友 能看到这个帖子后能够省点时间去检测

网友:
还是要慢慢来,小心仔细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V星cr400x,ms-1451,集显。最初开机1.1V一掉电,通病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h ...

谢谢,我要的是在原大电容不动,在上面直接并2个330电容 的方法

网友G:
一般多是换了就好,可能楼主手用力过度才导致板子有另外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多是换了就好,可能楼主手用力过度才导致板子有另外的毛病

是的 本来想上5个电容放不下给刮开了  以后上4个就简单了

网友:
对楼主的景仰如源源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这电容 排布的 非常的好   楼主是个有耐心的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不嫌水平不高。顶。。。。。。

网友H:
我敢不敢说都是直接用台式机的电容应改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敢不敢说都是直接用台式机的电容应改上呢

呵呵真的吗 不过我见过神舟笔记本好像还真把台式机的电容用到上面去了

网友:
4个电容会不会返修啊,我每次都装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不换NEC大电容。  直接冰上2个330. 没问题。 而且时间短。不用全拆机。

并电容 哪里放啊 ?貌似nec电容不取下来没地儿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真的吗 不过我见过神舟笔记本好像还真把台式机的电容用到上面去了

就是受到  神机神舟的启发

网友:
可以在其他的空位上面加 330也可以的

网友:
   还是斜着焊 比较 保险

网友:
老机器掉电基本都是NEC电容的事,我都是换两个

网友:
中间的铜片最好不要刮去,表示也挨过

网友:
很好换 应该没处理好

网友:
哈哈 换了好多个NEC 表示还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人倒霉了,喝水都呛到,所以说什么都是有风险,只是我们能解决风险带来的后果!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 搞完之后出电压但是电流上不去 也是下面一个焊盘搞连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扩大的故障,本来那个地方就要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你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本以为检钱的没想到还有这一出。。。。。

网友:
这两个点不细心观察肯定发现不了的,细节,都是细节啊

网友:
这手工。确实厉害。。。。。。。。。。。。。。。。。

网友:
每次我的都好难看。。。。。。。。。。。看来你这样装更好看。下次我也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在看帖的同时还能够抽时间来回帖 在大家回帖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新的解决方法 再次谢谢大家能一起分享 的精神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提出宝贵的意见能够为我这样的维修工照亮一片脚下的路

网友:
细心好像真的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