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Q468C不触发

楼主(2017-09-03):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NP-Q468C笔记本不触发,同行拿来的,壳子上面没有装螺丝,拆开看没有3v5v待机电压和3v5v线性电压,量没有哪里短路,待机芯片是51125,板号是BA41-01937A,淘宝也找不到这个图纸,量17脚VCC有19v,13脚EN没有电压找到问题了,13脚EN 应该有3v左右才对呀,看了下主板电路跑线13脚连着几个焊点空着2个电阻,19v经过2个电阻分压获得EN电压,但是这两个电阻没有装,继续跑线经过一个洞不知到哪里去了,没有电路图点位图麻烦,没办法准备改电路了,准备加两个电阻经过19v分压产生EN电压开启3v5v电压,把13脚的线路断开插电量13脚竟原有3.25v了,量3v5v线性也出来了,待机3v5v也有了,开机电流一路上去亮机了,两个分压电阻都不用装了,分析了一下应该是13脚EN受外面电路控制电压拉低了,找不到电路图没办法只能这样了,维修到此结束,把BIOSS备份了一下留给有用的人。

三星NP-Q468C BA41-01937A.rar

网友: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